联想E445 不通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7-12-11):
电流只显示 0.01a ,求大神在线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也秒速得太简单了,待机0.01A是正常的,你要看能不能触发,如果不能触发,就测 一下开机电路。。。

拆盖观察,PQ43IC已经烧坏更换IC OK

网友A:
你这问题也秒速得太简单了,待机0.01A是正常的,你要看能不能触发,如果不能触发,就测 一下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