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0U3C笔记本不能进系统,开机显示BOOT NEMU 不能进BIOS

楼主(2017-12-11):
1、实测主板电池 电量为0.5V明显低于3.3V
先更换电池后开机,一样的故障,按F2还是无法进入BIOS,
外接个键盘还是无法进BIOS排除了键盘问题,
先刷个BIOS吧,从论坛下载了,一下,刷上去,开机,成功进入BIOS 。。。引导系统成功,到这就OK了

收了客户260 ,,还行,

网友A:
我是新手,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自家兄弟,我也是新手,也姓梁哈哈,以后 多多交流学习

网友:
这机器 是bios故障 一刷就好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家兄弟,我也是新手,也姓梁哈哈,以后 多多交流学习

兄弟,我是菜鸟,那以后请多多关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