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 b85 d2v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2-11):
天冷了机器经常要开几下才能进系统,不进系统表现不一,有时不显示,有时进bios,b有时不认硬盘,有时bios认了,保存设置后,直接关机而不是重启,不开机时,风扇反复停开,又像内存问题。手头没有短pci-e诊断卡,初步怀疑是杂牌电源问题,量电源电压过高5v 5.45 3v 3.4.换电源没用,换内存没用。因为机器一会能进系统一会进不了,期间走了不少弯路,最后拆下主板,发现主板下只装了4个铜柱,开机跳线底下没有装铜柱,机箱比较薄,怀疑主板有焊点接触不良,靠近开机跳线附近就是桥了,参考前人建议,查不出原因就干桥,手头只有热风枪,1厘米直径的头,风速3,300度,,上焊宝,预热一分钟,只吹芯片四周,360度画圈,焊宝冒烟再吹一分半钟。然后装机补上铜柱,开机正常。

新手发帖,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这样也行。。。受教了。。楼主就是牛人一个

网友:
666!!!大神啊谢谢分享!!!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