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58 不触发

楼主(2017-12-11):
求这个机器的图纸 故障不触发  插电待机电流0.2左右 3 5V待机芯片 发热 型号是TPS51225 换了一个问题还是一样 没有图纸就不好再往下查了  请各位大神有图纸的贡献一下

网友:
EC坏了吧?打1225的3脚13脚阻值

网友:
图纸论坛里应该有   》。。。。。。。。。。。。。

网友:
这款机子有两种主板吧,一种是仁宝代工LA-B843P,,另一种是纬创代工14216-1,图纸好像可以通用

网友:
先查查3  5V的对地阻值,3  5v的线性对地阻值!

网友:
待机那么高明显有短路呀,你有打过阻值不

网友:
               查       TPS51225 线性  I/O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