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统帅 T49C电视机主板,要能正常使用的。

楼主(2017-12-11):
收统帅 T49C电视机主板,要能正常使用的。拆机或全新都行,联系QQ1052351902  .主板号:1.30.01.2969A5-00-00      。机子是49寸。

网友A:
我教你修一下,是不是有指示灯,开不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修一下,是不是有指示灯,开不起机

不是,这板子已经没法修复了,只有换板了。主芯片盘都掉了好几十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