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舟K610D掉电问题看工匠精神

楼主(2017-12-11):
     接一神舟K610D,能触发亮机,刚亮就掉电,掉电瞬间有过流现象,且掉啊掉的就不触发了。说实话,对神舟内心是抵触的,更何况如今精力基本都放到了汽车电子,对电脑维修有些不耐烦。找图搜索论坛,发现大家对此机颇有微词,更加抵触.....点不想麻烦 ,这板交换也不贵,直接建议换板。可是客户非得修,那好吧,动手。
     首先发现不触发时5V只有3.4V+,看图:

     象这种结构,芯片问题可能性太大,简单测下外围无异,更换了PU9  NB671,5V搞定,触发过流掉电。首先想到的就是CPU供电,更担心CPU的安全,如果CPU挂在我手里可就走远了。找个坏CPU装上,掉电瞬间CPU巨热,证实了推测。继续摸,摸到了PQ6巨热,看来是它的问题了。

     这种内置上下两管的结构,散热条件本就差,而厂家却少了点工匠精神,并没考虑增加散热,如此,出问题完全可以理解。换掉PQ6,顺利亮机不再掉电。还没结束,再来点小改造:

    BST电容加大到1U,再给4只MOS管贴上散热片,烤机半天,妥妥的!

 会员1526872元2023-1-9 14:02

网友:
这个机器总体还是比较稳定的吧。。。。

网友:
楼主,你是大神级的啊!这样的问题你是分分钟搞定的啊!

网友:
类似情况修过一次,又换芯片。又换场管。

最后还要换个南桥!!!就没有修。是钱的问题。

一出问题都是一片。

别提工匠。都是钱的问题。

会看电路图的话,买哪家的电脑 很清楚的事情。

网友:
楼主技术杆杆的,现在从事汽车电子维修吗?汽车电脑板维修也是电脑维修者拓展业务的一个方向

网友:
大神级别,这问题分分钟搞定。我现在不敢接神州电脑,修不了

网友:
我去   厉害了   不过汽车电脑板子有图纸的吗1  还是单纯的跑线维修

网友:
我遇到一台也是掉电,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掉电后能再触发,CPU 供电的MOS管也换了,都没解决!

网友:
这是通病,而且基本I7的U,大部分都是直接击穿烧U,这个还好

网友:
楼主维修电脑经验老道啊,请问增大BST电容的原理和作用是什么?还有是怎么在MOS管上贴散热片的?

网友:
学习了 我这没有神舟笔记本的 我就维修过自己的。。。

网友:
神舟我记得   以前有款风扇报错会掉电的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指点一下如何改行修汽车电子,是电路方面,还是微电脑方面,还是改装灯,导行方面

网友:
在这个物欲横流,利字当头的时代,工匠精神无从谈起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技术很好,谢谢!迅维网做的真好

网友:
汽车电子板,也想向那方面发展,利润高,哈哈哈。。。。。。。。。。。。。。。。。。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还有这样的改造。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毛病修过好几台了,复合管是通病,干掉就好,楼主更细心,连升压电容也换掉,给楼主的工匠精神点赞!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一般遇到这种断电的真心郁闷

网友:
汽车电路,听起来就高大上,不知道难不难搞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是搞定不了了,太深奥

网友:
呵呵,汽车电子嘛,并不仅仅是研究汽车电脑板,更多的是数据软件级的电路故障。难度的背后是利润,你懂的。

网友:
楼主更换自举电容是为了不易烧坏MOS管?

网友:
换成1U的是啥原因?

网友:
听楼主的意思汽车电子比修电脑有搞头多了,就是完全不懂那东东,没人带入行,不然都改行了

网友:
我前些时候修过一台精盾K650D(大概是这个型 号),修了没几个月显卡挂了,交换了一块主板150块!

网友:
膜拜能改电路的大神,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值得 大家学习 技术 也过硬

网友:
每天来看看,顺便来混点下载分~~~~~~当然楼主写的很好了

网友:
这么厉害,相当老练啊,感觉就是分分钟就解决了,不过现在的东西集成度太高,确实不是什么好事,越简单越可靠

网友:
这机子我碰到都是CPU 管子 烧焦的 CPU 都挂的 , 看来这款机子 经常这个地方出问题啊 。

网友:
楼主这耐心 这技术 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大神级的啊!这样的问题你是分分钟搞定的啊!

网友:
楼主修得挺顺利的,我现在有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不过故障是进不了系统,或是进系统蓝屏,这几个复合管也换了,还是没能解决

网友:
这么厉害,相当老练啊,感觉就是分分钟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