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020台式机

楼主(2017-12-11):
有台戴尔3020的台式机,前U口不能使用,确定U口没问题,主板上后面U口都能使用,测前U口数据线对地阻值为0,是不是南桥局部坏?可以直接从后U口把数据信号飞线过来使用吗?

网友:
南桥坏了,要换的,从后面插个延长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