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正常,显示器亮屏不显

楼主(2017-12-11):
(无正文)

网友:
你这个得排除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拆开测一下屏是不是好的,顺便测一下屏线,如果这两个都没问题,那恭喜你,显卡完了

网友:
液晶屏和线等,还有显卡都有可能的,一个一个排除了

网友:
主要看显卡吧。  风枪加热一下试试  。。。。

网友:
喔!屏背光亮了,而且一直亮,显卡,干吧,我这么菜都知道是显卡:ciya:

网友:
先查屏线,  屏幕排除下,,,,

网友:
假焊个显卡试试,有可能显卡虚焊也会这样的

网友:
把屏和屏线检查一下,如果都是好的,只有显卡问题了

网友:
各位都是大神。。。偶是新人。。路过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