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新笔记本u口键盘禁用怎样做系统

楼主(2017-12-11):
    今天收到一个夏新笔记本,系统坏了,我看了看 ,笔记本挺新的,开机老出现英文字母 做了好几遍,最后发现笔记本u口键盘口硬盘口都禁用了,本想放一放电还原一下boot,可夏新笔记本没找到cmos电池系统又怀了,只能把内置的电池放了一下电,还是老样子,这可怎么办。谁能把这笔记本坐上系统啊。

补充内容 (2017-12-12 10:38):
平常的笔记本放电,把cmos电池取下来接一下地就行,这个夏新笔记本没有找到cmos电池怎么放电啊

补充内容 (2017-12-12 10:39):
只有内置电池

补充内容 (2017-12-12 10:50):
我想既然 u口 硬盘口 键盘口 都不小心禁用了,那么放一下电不就恢复出厂设置了吗,那么就可以加一个做了系统的硬盘加上就行了,或者pxe网络启动也可以,不过这个笔记本没有cmos电池,内置电池拔下插上也不放电,...

网友A:
大山寨笔记本。  把硬盘拆出来 装系统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山寨笔记本。  把硬盘拆出来 装系统试试吧

硬盘旱在主板上,有硬盘口,我找了一个做了系统的硬盘安上,不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山寨笔记本。  把硬盘拆出来 装系统试试吧

硬盘口。u口。键盘口。应该在做系统时都禁用了

网友B:
实在不行的话    淘宝买个bios刷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的话    淘宝买个bios刷看看吧

我也想刷bios,不过这个笔记本是个山寨货,bios找不这

网友C:
PXE网络启动呢?

网友D:
这就是山寨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都是刷bios搞定的   问题是这样的bios不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XE网络启动呢?

这是一个好办法,不过这台电脑 键盘 u口 硬盘口 不小心被禁用了,系统也坏了,pxe网络启动不能用

网友E:
把硬盘拆出来装。。

网友F:
这个故障我就没弄好过 因为BIOS太不好找 山寨本能修就修 系统坚决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山寨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都是刷bios搞定的   问题是这样的bios不好找的

对啊,这样的bios不好找,能不好刷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硬盘拆出来装。。

没有硬盘,硬盘是旱在主板上的有硬盘口,我加了一个做了系统的硬盘不认,好像硬盘口被禁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故障我就没弄好过 因为BIOS太不好找 山寨本能修就修 系统坚决不做

山寨本有的能放电恢复出厂设置,把硬盘放在别的本上装上系统,然后解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故障我就没弄好过 因为BIOS太不好找 山寨本能修就修 系统坚决不做

我这个山寨本找不到cmos电池不知怎么放电,键盘 u口 硬盘口都不小心禁用了,所以到现在没装上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山寨本有的能放电恢复出厂设置,把硬盘放在别的本上装上系统,然后解压就行

我遇到的山寨本硬盘都是焊在主板上的 BGA的  其实就是个平板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