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这样的芯片怎么看用多小的植锡网

楼主(2017-12-11):
本人新手一个,请高手们帮我看一下,这样小小的电源芯片要用多小的植锡钢网??怎么看芯片的间距,还有这样的芯片哪里能买到??

网友A:
用通用钢网,刷锡浆,风枪吹下就行。
你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B:
手机都是用锡浆的    笔记本才是用锡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通用钢网,刷锡浆,风枪吹下就行。
你是做维修的吗?

自己喜欢折腾维修东西,新手一个在学习,请问一下高手,在某宝这通用钢网有间距,请问这样的芯片用多少间距的钢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机都是用锡浆的    笔记本才是用锡珠的

是的,这么小的芯片用锡浆,就是这万能钢网说是有间距,我就是不知道这间距怎么看这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么小的芯片用锡浆,就是这万能钢网说是有间距,我就是不知道这间距怎么看这芯片

钢网一般都是用很小的,放上去对比一下  每个焊点都能看见就可以用

网友D:
都是用锡浆的,找一个合适的网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网一般都是用很小的,放上去对比一下  每个焊点都能看见就可以用

主要问题是不知道买多大的万能钢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都是用锡浆的,找一个合适的网就行

         就是在某宝不知道买多大的钢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某宝不知道买多大的钢网

买手机芯片通用 钢网套件,不贵,常用 的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某宝不知道买多大的钢网

如果你经常用的话,都买一些,一般都有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手机芯片通用 钢网套件,不贵,常用 的都有。

          好的,我去淘宝上看看。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经常用的话,都买一些,一般都有合适的

我就是新手,自己初学这些东西,不经常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新手,自己初学这些东西,不经常用

那你这在淘宝上搜一下有没有这个型号的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在淘宝上搜一下有没有这个型号的网

主要这型号都不知道,唉,淘宝上有卖这着芯片找到了,要24元一个,10个起卖,唉

网友:
一般是0.4mm的,手机比较密的大部分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