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400S掉电,什么情况

楼主(2017-12-11):
联想B4400S掉电,什么情况。。偶尔又亮。。BIOS刷了N个了

网友A:
亮机掉电还是不亮机掉电?不亮机掉电查查各电压有没有没出的………

网友B:
不亮的时候电上全没有?平台复位有了就是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机掉电还是不亮机掉电?不亮机掉电查查各电压有没有没出的………

没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亮的时候电上全没有?平台复位有了就是信号了

有时又可以。。这才叫见鬼。。。。。

网友C:
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个同样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个同样故障的。。。。。。。。。。。。。。。。。

已经放生了。。。。。。。。。。。。。。。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偶尔行。。你说呢。。呵呵。。。。。。。。。。。

网友D(2018-01-21):
我也遇到一台,待机0.01,按开机0.12掉电,可以再触发,也是灯亮一下,没有图纸 没有点位 怎么修  没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一台,待机0.01,按开机0.12掉电,可以再触发,也是灯亮一下,没有图纸 没有点位 怎么修  没有思路

我已经放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