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灰屏偶尔花屏

楼主(2017-12-11):
一个联想Z485灰屏偶尔花屏,以为是屏线问题换后还是老样子,加焊显卡无果。看图纸发现LVDS信号是通过一个ANX311处理后送屏,测其工作条件发现供电L2电感一端为3.3V ,一端为2.6测其端二极体值无短路,电感换之,OK  !!!一切正常!

                                 灰屏

                      偶尔花屏

                         短接L2

                 短接L2正常显示!

网友:
修过很多屏电路的故障,几乎很多都是电感的问题。不知为什么电感这东西在屏电路里面那么容易坏。

网友:
支持迅维.........支持迅维.....支持迅维.........支持迅维.....

网友:
同一机器两个帖子。楼主还是删掉一个吧。

网友A:
发一点 有技术含量的帖  ,    这一种 一看就是缺供电

网友:
观察力不错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一点 有技术含量的帖  ,    这一种 一看就是缺供电

我看你的贴各别的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一点 有技术含量的帖  ,    这一种 一看就是缺供电

就你修那个宏基电源是最初级的维修,有什么技术含量?不也发上来了?

网友B:
你这个是屏上面的芯片供电不良吗?

网友:
真像屏坏了。。很好的案例分析!!谢谢

网友:
初次看屏花成那样还以为屏,下次遇到要注意了

网友C:
电感屏供电的话不会导致花屏吧,,

网友:
楼主很细心,能找到问题很厉害呀

网友:
我得看图纸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屏供电的话不会导致花屏吧,,

不是屏供电电感,是LVDS 信号处理芯片的供电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屏上面的芯片供电不良吗?

是主板上LVDS信号处理芯片供电不良

网友:
还以为是芯片有问题呢

网友:
不知为什么电感这东西在屏电路里面那么容易坏

网友:
要是我估计就修不好了

网友:
屏的供电?好像碰到这种问题还比较少....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我们小白可以借鉴学习。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