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80,按开关没反应,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7-12-11):
这个机器无待机电流一般都很爱烧保护隔离的第二个mos管,可以直接把第二的保护隔离的mos管PQ302,直接从PQ302的D极飞一根线到S极,再把PQ303去掉,就可以了。一定要把PQ303去掉,要不然的话会充电大电流,不能充电。这是这个机子的通病。

网友:
PQ303拆了电池不就不能用了?

网友:
换一个管子不就是了,还搞那么麻烦

网友:
真够拽的   隔离管直接不要     ,,,,,,,,,,,,,,,,,,,,,,,

网友:
真够拽的   隔离管直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