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4N68T LE V2主板能进PE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7-12-11):
刚才接了三块华硕4N68T LE V2主板,说是不能进系统,接活后测试可以进pe安装系统,安装完成重启只能看到屏幕左上角光标闪,就停在这不走了(三块都一样,这时将硬盘装到别的好主板上就能恢复系统)。测量各路电压均正常,麻烦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是哪的问题,还值不值得修!先谢谢师傅们了!

网友A:
换个好硬盘去试下   AMD的单桥 爱坏 没思路 就煮下桥试下

网友B:
是不是思路想复杂了,再换个硬盘试试,将bois恢复下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硬盘去试下   AMD的单桥 爱坏 没思路 就煮下桥试下

谢谢师父的指导!给用户报说要换桥费用高,用户还没回信修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思路想复杂了,再换个硬盘试试,将bois恢复下出厂设置

谢谢师傅指导!我试了4块硬盘,都是装完系统后重启只有左上角的光标闪动,将这4块硬盘接到别的主板上有三块正常恢复系统!

网友C:
看下BOS设置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BOS设置是不是正确的

谢谢师傅指导!设置的没问题!

网友:
修好了没有,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D:
可以简单的刷个BIOS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简单的刷个BIOS先                                                                                 ...

谢谢师傅指点,刷了个在论坛下的BIOS还一样,我给客户说的是桥坏,用户还没说修不修!您有这个版的BIOS吗?我也怀疑下的那个可不可用。

网友F:
安装个原版系统试试看吧,:jingxia::jingxia: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安装个原版系统试试看吧,:jingxia::jingxia:

谢谢师傅指点,做个原版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师傅指点,刷了个在论坛下的BIOS还一样,我给客户说的是桥坏,用户还没说修不修!您有这个版的BIOS吗 ...

华硕板BIOS一般上官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