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首次修板LZ57

楼主(2017-12-11):
来了一多个月。
先菊花帮镇楼

实地首次修板啦  马上这一批的学生又要毕业了 ,,,(啊时间过得
拿到故障板首先目测  好好快)家伙,,,零件几乎都是反装的
稍微看懂了一些规律  除了CPU,其他PWM电路几乎没一个正常的。。。

那只能一步一步来了

公共点大二极管换回来

桥的晶振换回来

BIOS换回来 ,

无意中发现 这什么电阻也不认识(原谅我学的不精),位置肯定是不对的。

对照图纸给它整回来

这里大电容也还反的,

接下来是PWM自举电路了   电阻电容拆的真干净,,

内存自举,35V自举补上 ,先打值,,感觉正常  就通电了。。。

然后一上电就掉 哎呀,,哦了个擦。。。。

拿起板子再仔细看看吧

肯定哪里不正常

到底哪里呢   人眼识别法  使命扫啊扫。。。。。。。

看见EC旁边的排阻与另一个相同板子不一样  (忘记拍照了是35V总开启信号排阻),,,,

整回来 ,   上电,  还是掉。。。。。。。。。。。。

啊啊啊啊啊啊啊五环。。。。。(草泥马画面闪现在脑海中)

来个偏方吧  ,,,,

一路一路的上管断开 看看哪一路不正常

断开内存供电电路时 不掉了

好  就你了  装上上管,,,,,

开始神奇的跑线路(开始接触跑线路时 感觉这个方法很神奇)。

按照开始老师教的,上下管,电感  自举电容电阻等等都画出来

知道了它大概的位置 有无缺失   一个没少

然后打值  它既然掉 测电压是不可能了,,,一个一个的量   看着图纸量

原来是反馈电阻阻值不一样

好厉害的故障   要被老师们玩死

这谁会注意反馈电阻阻值不一样,,,,我靠。。。。

料板拆一个反馈电阻装上

再一上电   嗯嗯嗯嗯 ,,,,对对对 就是这个电流    ((((

为了确认板子是否
全部电压正常来抓个波波吧

在菊花棒的震慑下  我们学会了识别波波与抓取波波

上官G极波形

3.3V电感后端

5V线性波波

基准波波

上下管G极波波

公共点与电感前短波波
老师说过这板子有设计缺陷  公共点还没稳定PWM就先工作了

最后 装CPU试机,,,
亮机图。。。。。

我真呀真高兴  真呀真高兴.........

他的她。 + 2 + 2 不错 看得我都想去实地学习了

网友A:
咋不报个 苹果维修版 ,以后主修手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咋不报个 苹果维修版 ,以后主修手机

苹果维修板?手机还是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维修板?手机还是电脑???

手机  。电脑以后用的少了  先修手机后修电脑

网友:
基地学习只有一个月吗?时间有点短啊!

网友:
实地学习的,上手维修技能扎实啊

网友C:
淡看三桂装逼,不过这抓波黄一手的功夫一定师承船长吧

网友D:
康王 用飘柔就是自信,抓的一手好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康王 用飘柔就是自信,抓的一手好波!

老实交代 你是哪个????????

网友E:
我去   不是维修学习还有一个多月吗  才开始就说结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淡看三桂装逼,不过这抓波黄一手的功夫一定师承船长吧

船长教过  阿林老师教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去   不是维修学习还有一个多月吗  才开始就说结束了

这个月底就毕业了    一个多月  没毛病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实交代 你是哪个????????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可爱又迷人的维修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可爱又迷人的维修小白

来跟我念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  。。。。。。。。。。。。。。

网友F:
几日不见。有没有想哥哥我?!:jingxia:恭喜健康兄成为下一位大神,以后要多多仰仗健康胸了

网友:
。。。实地的LZ57都要被修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月底就毕业了    一个多月  没毛病啊,,,,,

额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几日不见。有没有想哥哥我?!:jingxia:恭喜健康兄成为下一位大神,以后要多多仰仗健康胸了

哇  好骚气的小王   这一看就是   色眯眯的性格,,,,,,,,,,

网友:
实地出来都是高手 不可否认 兄弟要继续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  好骚气的小王   这一看就是   色眯眯的性格,,,,,,,,,,

MP, 这都猜得到........

网友:
那个示波器 是多少钱的 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