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U310 windows7系统 无声音 求大神 解读

楼主(2017-12-11):
联想U310 无进水,无摔。正常安装64位系统之后,进系统上网看电影没有声音。QQ音乐也没有声音。。系统是Ghost版! 求大神 求解
我来回答
Windows

网友:
上官网下驱动重新打,不行的话换个windows10试试,我碰到过换windows10好的

网友:
打上官网驱动看行不行,不行就看看耳机有没有声,没有的话你就要查声卡的工作条件了,正常就换个声卡芯片试试吧。这个不是很难修的吧。你的机子进水有没有处理好?要仔细观察板子,有没有腐蚀元件?

网友:
这什么条件都没有,如何检查?你的高级技术是怎么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