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锐锋S2K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2-11):
清华同方锐锋S2K不开机维修

这个机器销量很小,内部做工很山寨,电路设计简单,但资料奇缺,,根本就没有,万能的马云家也没有,只有凭经验硬啃电路了。

首先测量12V已加到主板 ,但是3V5V没出,芯片资料没有找到,没办法的办法就是 改电路。

用3V,5V电源模块改接,去掉原3V5V电路的电感。
原电源芯片也去掉,模块输入取原机12V,模块的输出点连接原电感的输出端。
测试电压;
安装固定,好在这个机器里面空间比较大。

改好后测试稳定运行,待机电流也在正常范围。

开机图,长时间测试正常工作。

本机BIOS备份

锋锐S2K BF OK W25Q64F_20171211_142602.rar

网友A:
电感去掉芯片去掉,上下要去掉吗

网友:
厉害啊        大神 都会改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去掉芯片去掉,上下要去掉吗

上下mos整合在芯片里面了!!!

网友:
厉害,这个怎么就判断是待机不行,导致的不触发,要是其它条件不满足不是待机电路本身的问题,按理说改上去也不行

网友:
直接上模块,对付偏门板子的好办法。

楼主的万用表非常不错,很舍得投入

网友:
              老司机666666666666

网友:
在哪?买的模块…,,,,,下次也可以改个试试?

网友:
dage大哥。。你那个电源模块 是 5V-15V  ,你充电器 是多少啊。 19V不怕烧啊

网友:
这个机子是12V供电的。机器后面有标的。

网友:
这都行的啊,我晕,大神的想法,根本想不到可以这样改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