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H81H3-AM 自动关机

楼主(2017-12-11):
宏基H81H3-AM 1.0 开机触发,进系统不到1分钟自动掉电,有时候时间长一点。只有CPU供电测出来是2.2左右V 内存供电1.5V 桥供电1.5V 总线供电1.0V。BIOS刷了也一样。掉电后还是能正常触发,故障一样
cpu

网友:
CPU 2.2V 电压 高了吧

网友:
H81系列主板CPU供电电压1.7v左右,这2.2v也太高了

网友:
现在CPU1.69V,但是还是差不多几分钟自动掉电,BIOS里面检测电压都正常

网友:
楼主威武!!
这里好多精品,感谢各位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