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324怎么有两个PG

楼主(2017-12-11):
ISL6324怎么有两个PG 34 37脚都是PG 37是CPU电压好出的 34脚是HT电压好后返回来的吗  一般37脚正常就好了吗

网友A:
34脚是总线电压OK,,。是输入信号
35脚才是CPU电压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4脚是总线电压OK,,。是输入信号
35脚才是CPU电压OK

37脚 不是35脚 37脚有输出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37脚 不是35脚 37脚有输出就好

应当是37脚,,我看成是35脚了..................................

网友C:
VDDPWRGD  就是平时我们说的电源好

PWROK    多出来的这个PG 作用是用于 VID模式的切换   高为解析 SVID   低为metal VID模式

对AMD  的这个  metal VID 模式  没什么印象
如果和INTEL 对比   INTEL SVID 和 PVID 两种模式
那么AMD 也有 SVID 和metal VID 两种模式 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了

从维修的角度看,只要知道PWROK 正常为高电平就行了,想要了解得更多只能自己扒一下 6324的 PDF 了

纯属个人 YY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VDDPWRGD  就是平时我们说的电源好

PWROK    多出来的这个PG 作用是用于 VID模式的切换   高为解析 SVID ...

大师就是大师  讲得这么明白        非常感谢您的讲解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是37脚,只要有37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