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128G和部分64G版本用的是最差的TLC闪存吗?

楼主(2017-12-12):
iPhone6 128G和部分64G版本用的是最差的TLC闪存吗?

网友:
SLC、MLC、TLC在寿命、速度、稳定性上的区别,被某些闪存芯片厂家和国内硬件论坛那些一知半解的「发烧友」们极度夸大了。
很多数据都是实验性、参考性的,还有技术发展早期时遗留下来的。一旦进入大规模成熟商用阶段,就意味着技术缺陷和性能差距基本都已经解决了,至少实际使用起来不会什么差别。
然而这些早期和实验性数据被人别有用心地拿来互相攻击,有的是厂商为了诋毁对手,有的则是用户之间互相在找廉价的优越感。

几乎所有的参数问题,都会随着制程、工艺、主控等进步而得到解决。
比如所有人最关心的SLC寿命长,TLC寿命短这个问题,「TLC寿命只有500~1000次」只是凭经验和一些内部算法推演出来的,根本没有经过实际验证。如果按照这种算法,256GB的SSD硬盘只要写入不到200TB就完了,但经过压力测试之后,绝大多数SSD的寿命都远超这个数字。
比如著名硬件论坛XtremeSystems里的一个帖子,用MWI(损耗均衡计数)推算出不同SSD的理论最大写入量,然后实际测试,结果见下图:
中间那个最高的是三星830(MLC芯片),容量256GB,推算出最大写入寿命是828TB,但人家寿终正寝前不眠不休地连续写入了6300多TB!右侧的三星840(TLC)在超过理论寿命数倍后仍然能正常使用,其余几块SSD也大体如此。
这个帖子发表在两年前,当时市面上MLC和SLC正打得火热,TLC刚刚暂露头角。现在嘲讽TLC的那些话,都曾经在MLC身上出现过。
如今MLC早已成为市场主流,TLC也正在快速崛起,占领整个市场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了。

苹果为什么选用TLC?
一是TLC在同样制程和容量下有更小的体积,十分适合手机;
二是TLC以往的缺陷如寿命、速度、功耗等等,都随着工艺、主控等技术的改进而得到了解决,不亚于甚至超过了早期的SLC。

这种情形下,拿一个闪存芯片架构找哪门子优越感呢?

题外话:国内许多硬件数码论坛的气氛是我极度鄙视的:枪文横行且不说,许多人原本就对软硬件一知半解,又唯恐被别人认为无知,就拿着东拼西凑和厂家炒作的一些二手概念当真理,到处抨击嘲讽其他品牌的用户,以此获得优越感。碰到土豪就跪舔,看见真技术大牛就不明觉厉,遇到新手求助就大言不惭地指点江山,拿黑话当内行,骂低级枪文,被高级枪文牵着鼻子走,这就是所谓的硬件屌丝吧。

网友:
因为tlc在同【物理体积和制程】下可以提供更高的储存空间。换句话说iPhone那么紧凑很可能装不下128GB的多颗MLC。。。

当然咯,还有更低的成本。

TLC本身还不是非常成熟, @苏莉安 老师有些过于乐观了。EVO的前车之鉴不还摆在那么……固件为了降低写入导致对数据的挪移不够频繁,因此造成老文件的读取速度剧降。

理论最大寿命短只是你不选择TLC的一个原因而已,更多的担忧实际上来自于人们对TLC的掌控还不够好。工艺成熟了谁不买便宜的啊。。。

还有一点,通常固态硬盘的寿命会比移动设备里的闪存更长。因为固态硬盘有着更好的固件、比较充足的缓存区。这些是同等大小的移动设备闪存所不能及的。

谁买个SSD准备用五十年啊……与其说是寿命担忧、倒不如说是担心数据本身是否安全。就跟iP6P现在的状况一样,出问题了就是出问题了,如果你用MLC不会出问题。目前MLC足够成熟而TLC不够成熟,就是这样。过一年两年说不定TLC也成熟了,但现在还不够。

网友:
闪存最开始的制式是SLC,只记录一位(bit)的电平,比如0V就代表0, 5V就代表1,这是最稳定的,相当于你在高速路上开车,每个路口都只有两个方向,无需太多选择,但是这样的话每个单元只能记录一个bit的信息,太浪费,所以早期的MP3播放器贵就是因为闪存贵,比主控都贵!到后来,技术的发展,厂家开始生产MLC,每个单元能记录2位的信息(2bit),也就是4个电平,原来的5V要被分成4份来对应不同的信息,MLC逐渐取代SLC,这样一直挺到10年左右,那时候MLC的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了,而且随着闪存制式的推进,也越来越廉价,但是,商人的本质就是为了更多的利润,于是,以三星、东芝为代表的厂家开始研究TLC,也就是每个单元记录8个电平!初期推出的产品简直是灾难性,由于每单位记录八个电平,写入速度大大降低,这很好理解,因为对电平重置的过程比SLC复杂太多,而且电平之间的间隔太小,出错纠错过程漫长,而且一系列擦写过程会造成不可逆的物理损伤,当时一度流行于华强北的黑作坊,没啥的,就是便宜,充斥于山寨mp3和黑U盘里,那些贪图便宜的人叫苦不迭,因为实在是太不成熟,从理论上来讲就很坑爹。技术是进步的,局面慢慢的转变,到11年的时候,TLC开始大量铺货,金士顿和国产台电为代表的存储厂家已经开始在中低端全面使用TLC,具体表现为,写入速度极低,而且用久了会掉速,也就是那时候,金士顿开始有了黑心厂家之说,而且金士顿之流的技术之粗糙不忍直视,TLC在2012年已经足够成熟了,但是金士顿为了省钱,从主控到晶圆全部是渣货,你想想,U盘里重要资料突然有一天打不开,而且乱码,那就纯杯具了,据我所知,现在还有厂家生产MLC 盘,但是价格略贵,我个人是在淘宝上买了个主控盘,再淘了两个8g的slc flash,自己焊了一个U盘,银灿IS902E主控 USB3.0 16GB SLC 可量产USB CDROM 硬件写保护U盘(淘宝有风险,下单需谨慎)写入贼快,3.0速度轻松达到150m/s写入,最重要的是,终于不用担心数据丢失了。再说回来,TLC虽然已经成熟,相对于自身缺陷来说,读取的话和SLC没任何区别,只是写入太坑爹,大概只能是MLC的一半,接下来是重头大戏,三星推出了著名的840EVO系列固态硬盘,绝对是牛逼!通过自己牛逼的主控+牛逼的硬件设计,成功的将TLC用于固态硬盘,而且返修率极低,这说明 TLC的确是代表着未来。

你想想,原本一个单元只能记录1bit,现在可以记录3bit,这就是科技的发展

在11年以前,手机厂商都老老实实的用MLC,但是坑爹了,这时候TLC内存卡开始全面进击了,便宜又容量大,首当其冲的便是安卓手机,为了显示自己“大方”,很多手机厂商开放了外接存储卡,殊不知那些消费者插的都是tlc内存卡啊啊啊,安卓的卡顿功劳,TLC绝对有很大一份,数据莫名丢失,应用打开迟滞,尤其是拍照这种快写入的操作,直接会导致死机!!!这也是谷歌一直不倡导的开放存储接口的做法,不是黑心,是为了你们好,如今某米64g对比16g已经是良心价了,某锤32g只比16g多出100元,苹果为什么不开放存储接口,这是很大的原因。2012年,很多手机厂商都没了节操,包括三星,呸!居然始作俑者开始在旗舰机上用TLC,what‘s the fuck!!!三星字库门是什么原因,三星手机卡顿是什么原因!!!三星手机打开重启是什么原因!!!TLC商用到手机还有一段距离,就为了省掉那几块钱,三星开始丧心病狂的使用TLC!!!一直到note3才有所收敛,山寨机就不说了,大部分用的是TLC的emmc,4g rom,一想到整个操作系统活在这么憋屈的闪存上,我就提心吊胆。

为什么苹果会用到TLC,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闪存芯片通常封装无比巨大,直逼CPU,早期制程落后的时候,iphone的拆机里,最大的芯片就是闪存,去年某族上马128gb版本,结果发现封装比一般的闪存要大,据说改了内部设计才勉强塞进去,ipad空间大,留了两个焊盘,16g短缺,苹果就用两个8g,现在制程进步了,32g最成熟,于是64g的版本就用两个32g,但是128g呢,iphone可能只留了一个焊盘,就算留了两个焊盘,2个64gb,那成本苹果多心疼啊,于是一咬牙一跺脚,含泪上了TLC,最不差钱的那些用户彻底坑爹了,哈哈哈

你造三星是怎么解决TLC固态硬盘的吗,三星用价值不菲的内存条来做缓存,对于零碎文件来说,写入速度丝毫不亚于MLC,可以假装写得很快,但是一到连续写入就暴露了,这也是三星最聪明的地方,用户的日常操作大多是零碎写入和读取,读取的话,TLC没有缺陷,哈哈哈

苹果这个硬件缺陷,应该可以通过修改flash主控算法来实现,到时候可以对比一下,128gb的和其他版本的固件可能不同

网友:
用户只关心为什么同样的钱,买到的东西有性能上的差异,不觉得这不公平吗,难道我花钱买东西还要拼人品

网友:
这种问题就应该作为造谣举报好吗!谁说的苹果用TLC了有证据就拿出数据说话行吗???

Phone 6 Plus采用的海力士H2JTDG8UD1BMS闪存芯片

这块记忆体属于iPhone 6 Plus专属型号,所以外界对它的分析比较少。不过笔者还是在Techinsight网站上找到了它的详细数据:16nm制程,MLC存储单元。这项资料基于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和透射电子显微镜(TEM)等设备的观测结果给出,可以算是相当权威了。

海力士H2JTDG8UD1BMS闪存芯片采用MLC存储单元

由此我们认为,报道对iPhone 6 Plus的描述是完全失实的,其存储芯片采用的并非三层单元(TLC),而是多层单元(MLC),与iPhone 5s所采用海力士H2JTDG8UD3MBR一致。然后,苹果要为了这个大面积召回iPhone 6 Plus?我读书少不要骗我……

以上引用产品家文章,回头用电脑补引用链接,另外国外相关数据也有拆解和扫描的,我回头一起补了,手机实在做不了这么复杂的工作

推广TLC最狠的三星前不久刚整了一次掉速门,苹果对技术的保守和可靠度的要求是出了名的,这东西可靠性根本不可能值得苹果冒这么大风险去使用。这造谣完全站不住脚啊。

好吧,好像新闻已经辟谣了。

网友:
鉴别自己的iPhone 6是否使用TLC芯片
TLCCheck
"default-bits-per-cell"=3代表是TLC

首先TLC在SSD上表现良好并不代表在iPhone上就可以,因为它们有几点不同:用TLC的SSD很多都有一块小容量SLC做缓存;手机的电池无法提供静态均衡磨损;SSD用的主控芯片都快跟你SoC一样大了;SSD是多通道的。

不过苹果用TLC也不是简单地为了省成本,通过查询了不少资料,64GB似乎用的也是MLC

128GB的东芝的这个是MLC还是TLC还没有明确标示
不过,Hynix的同系列芯片也有128GB(1024Gb)的,但是改了封装(可能是因为堆叠了16层MLC的原因),应该用不成

东芝的MLC eMMC 128GB 还未开始生产
(128GB x Stack 8 =128GB)
考虑到MLC的体积比TLC要大,我觉得现阶段128GB用TLC的可能性很大。

综上所述,我觉得不能说苹果不厚道这么贵的手机还用TLC,而是现在的技术条件下,128GB的容量放在有限的空间里只能用TLC,因此我猜测128GB存在的问题可能是由于:TLC和MLC的控制器在硬件和软件商存在不同导致的一些差异,需要固件上做出调整;TLC的4K读写性能稍差,需要做出相应的优化。

网友:
根据目前公布的拆解图来看,iPhone 6 全线产品使用的都是来自海力士的 H2JTDG8UD1BMS nand闪存,鄙人不懂闪存编码的意思,google了一下,得知是MLC的闪存。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谣言

网友:
蛤蛤,我厂就是水果内存的供应商之一,确实用了TLC。

TLC技术成熟度大家不用担心,水果这一代用的是19nm/1Ynm制程,下一代的15nm/1Znm的TLC都出来了好么。按照研究一代,开发一代,量产一代的节奏,水果上的TLC已经算倒数第三代芯片技术,您说能不成熟么?性能上其实也不用过多担心,我们有图显示在单个文件500m以下的读写速度H家MLC vs T家MLC vs S家TLC没有明显区别。

说到TLC的寿命问题和速度问题,我们可以从最基础的存储单元结构来说。这主要看的是芯片制程和固件驱动方式。2D nand上制程越先进,cell的间距越小,单个cell里面的电子越少。以下做一个比喻

如果把闪存读写比作一个电动机做功,要增大功率,可以增加转子数,或者增加电流大小。

下面来看闪存结构

闪存的读写是信号通过固件对控制栅极的电压进行操作,而改变浮置栅极内的电压到达5V,固件就能读取原来该单元中存储的是0或是1了。
回忆一下刚才的比喻,其中转子数对应的是cell里面电子数,电流大小对应的是固件驱动的控制栅极的电压。读写的过程就像电动机从静止开始启动的过程,duang的一下固件把电压加上去了,cell里面的电子们xiu xiu xiu地跑到该到的地方,浮置栅极5V接近,浮置栅极5V达到,cell 启动,读取start!

回到寿命与速度的主题。速度来说,电子多了,达到5V的速度越快。而且固件可以把电压加得狂野一点,一脚油门到底,跟某厂SSD的鸡血固件一样,据说TLC跑出了SLC的速度。寿命来说,电动机电流大了转子容易折,闪存也是一样道理,驱动电压大了,电子就飚嘛,制程做到19nm的间距,拘束电子的能力和噪音屏蔽的能力必然会被牺牲掉一部分。所以大力之下,电子易流失易蒸发。本来电子数就不多,TLC(3个电压level)对电子流失蒸发比MLC(2个电压level)敏感,那么反复擦写之下,敏感的TLC酱会渐渐不行的哟。TLC酱寿命较短的道理就是这样。

顺带一提,Toshiba和sandisk 的3D NAND的单cell 电子数得到了质的飞跃,是原来的大概50倍,所以我们可以期待更狂野的固件,和更耐操的3D酱,以及QLC(4个电压level,就是4个bit).
SanDisk的3D NAND闪存开始出击
东芝3D芯片堆叠策略:像建楼一样造闪存-IT168 存储专区

P.S 有人画闪存娘拟人嘛?电子数就是乳量,速度就是腿长,大胸长腿的3D大姐姐棒棒哒

网友:
报道中提到了出现故障的128G ip6p有装了500~1k个应用。
我想起了有说法是ssd容量近乎装满后连续擦写有掉速的事情,好像会更容易导致寿命降低。
会不会和这个有关。
(不过按理说也没有这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MLC 6+ 朋友用的128G的6 在原始状态下 开机速度都TM不一样. MLC开机速度明显比TLC的要快.  你说花最多的钱买的产品 体验低于低一级的版本 这是哪门子事?苹果这事不解释 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解释  如果技术不成熟 为何不暂缓 先不要做这个128G版本?

网友:
tlc相比slc mlc..可以做出更大的存儲空間

网友:
我用的就是iPhone6 128G,国行。用了评论里的工具测了一下,
就是TLC,东芝的。而且我的手机是8月16左右产的,差不多算首批。
当然,对于TLC差不差我不懂,我也不去纠结,反正用着没啥不好。

网友:
Apple Said to Be Stopping Use of TLC NAND Flash in iPhone 6 and 6 Plus After Reported Issues
看看这个消息,但是也不知道消息本身是否可靠。其实,大可不必纠结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