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福利再现,ASUS X450C不出集显电压,外送屏蔽内存方法

楼主(2017-12-12):
型号:后盖 X450C 内存贴纸 X450CC 主板 X450CC  REV 2.0 (之所以把             型号写的这么详细,是因为华硕有太多型号,太多版本了)机器故障: 裸板跑马跑不完,不出集显电压
维修过程: 对于华硕这种机器,那真的是有修不完的故障,真的是做工非常差,像这种板载内存的机器,几乎都做的不好,绝大部分机器不亮机都是板载内存坏了,不过哥们我今天运气比较好,内存没坏,还把这机器的最终问题给解决了.这机器在咱们论坛上,出现过这种问题,但都是没解决的,所以今天我把我修到这个问题发出来,供大家参考.这机器最开始时也是像论坛里说的先两招,刷bios,屏蔽内存.为了准确我还在官网下载bios合成,来排除bios问题.但是这块骨头不好啃啊,事与愿违,都不行.如果内存是好的,那么问题可能出在某一个电路或者PG上,经过点位图查各个PG以及南桥的供电,复位.当查到平台复位BUF_PLT_RST#的时候,终于看到点希望了,注意了,在这里发现问题,但问题并非出现在平台复位上,而是出现在LPC_AD上,LPC_AD0阻值明显比其他三个要高些 ,阻值这么高要么有断线,要么就是电阻变质了,华硕电阻变质是很正常的事,用表去测量他的通断,终于在EC旁边测到了,EC与RN3004断线了 ,接上之后阻值对了,再次上电 .这个机器的板载内存屏蔽,论坛有很多我这里发个图片供大家对比

网友A:
ASUS焊点无进水氧化也是容易断线这个板PCB和用料都不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焊点无进水氧化也是容易断线这个板PCB和用料都不咋地

嗯,就是,华硕bios爱坏 电阻容易变质

网友:
不错,修的仔细啊,华硕的机器我都不敢接!

网友:
楼主修的很仔细,技术也好,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板子很垃圾  很容易氧化

网友:
谢谢 大神   ASUS焊点无进水氧化也是容易断线这个板PCB和用料都不咋地

网友:
精品文章没人加分,我来加!

网友:
确实比较细心的!也愿意静下心去做事....

网友B:
看不清楚你移动了哪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楚你移动了哪个电阻

你修这个机器的时候,可以对比一下,就一目了然了。这机器很多人都发过方法了,所以我就没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