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评价 iPhone 6s 用的是 NVMe 闪存?相比 UFS 2.0 如何?

楼主(2017-12-12):
iPhone 6s与iPhone 6s Plus在硬件的规格上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它们身上的变化远没有苹果在发布会上所提到的A9处理器、1200万摄像头以及3D Touch那么简单,内存升级到2GB LPDDR4苹果就只字没提到,其实这两台手机上有着更大的秘密,它们的存储设备既不是eMMC也不是UFS规范,而是NVMe。 Anandtech透过深度发掘手机内的系统文件,发现iPhone 6s所用的是型号为AP0128K的苹果SSD,而2015版MacBook上所用的SSD型号为AP0256H,这两者在…

网友:
eStorage系统存储工程师来答一波。
苹果6s的NVMe其实指的是上层协议栈是NVMe的,实际的物理层仍然是MIPI PHY。与UFS 2.0的区别也就是上层协议栈不同而已(UFS用的是SCSI)。

从软件层次来说,NVMe相比SCSI还是有优势的:软件层次上,SCSI有四层,而NVMe只有一层,所以效率自然后者较高。

但是从测试结果来看,苹果6S的读取速率超出采用UFS 2.0的三星 S6近乎2-3倍,而写入却差不多,甚至稍有不足,我估计软件层面上的差距也没有那么大,而是很有可能苹果6S的MIPI PHY层采用了多Lane的Sublink设计,才会有读写速度不均衡的情况出现。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苹果将NVMe移植到移动端,创新还是很大的。

网友:
看了众回答都不在重点上,还是本业内人士回答吧,呵呵呵呵....
1. NVMe协议是技术上更先进的协议,替代传统协议eMMC/SATA/SCSI(UFS目前采用的是命令层协议是SCSI)将会是大势所趋,Apple这一步领先了业内(手机行业)至少1年半,换句话说,我预计第二家使用NVMe协议的手机生产商推出NVMe存储的手机将比iphone6s发布日至少晚1.5年,更现实的预计我认为是2-3年。
2. 由于第1点,跟UFS2.0相比,协议更先进是必然的,它体现在NVMe协议简单,效率高,CPU负载低,而phy层协议的比较文章中其实并没有确定的结论(题主引用的是中文翻译,曲解了原文中“so it’s unlikely that this is eMMC. Given the power requirements, it’s likely that this isn’t the same PCI-E as what you’d see in a laptop or desktop, but PCI-E over a MIPI M-PHY physical layer”的含义,将猜测作为结论,而原文的猜测我认为其实是错的),所以暂不比较
3. 短期内,NVMe性能的优势在手机上体现将不会是很明显的,因为很显然,大部分用户对iphone6以前的手机加载速度还是比较满意的,短期并没有大幅优化的需求,而也没有很多App对于存储的需求极大超出了原有方案的能力范围。
4. 长期来讲,大家早已看清PC向移动端(手机/平板)的过渡是一个大趋势,PC出货增幅下降甚至绝对值下降已是事实,而沿着这一轨迹,
a) 平板向手机过度
b) 办公应用(传统上是在台式PC和笔记本上完成的)向手机/平板过度
也都只是时间问题,ipad出货下降体现了a),surface pro4出货狂涨说明了b),这一切的终点(撸主目所能及的范围)是所有应用向手机端过度,时间长短暂且不论,那手机对于性能的需求将和现在的PC接近甚至超越,那具有高效率,低CPU负载的NVMe协议将是一个大势所趋(担不是短期能出现的,原因是3),除非有更先进的协议出现。从这个角度,Apple可以说为业界指明了方向

关于协议改动的细节和对于手机的存储结构的具体影响以及1.5年或2-3年是怎么得出来的,考虑到观众大部分不是业内人士,就不赘述了,如有需求再行更新

网友:
NVMe不是闪存,是接口。

网友:
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NVMe协议如何,而是用了新技术到底值不值。
在PC领域64bit处理器早就普及了,但是64bit系统/软件的普及是最近两年才兴起的。但我们不可能等到软件迫切需要64bit化的时候才去研发/生产新的硬件。
同理,在这个问题上,apple一贯的作风是将风头正劲的新技术“提前”于市场的速度植入与产品中,以期在应用开发、外设提升上抢占先机。比如thunderbolt接口、iphone5s的64位处理器。

毕竟,Apple不是那种为了打破瓶颈而“被迫”采用新技术的品牌。

网友:
还是几点。

  • 第一,NVMe是接口,接口,interface,只是制定一个标准而已;
  • 第二,6s和6sp除了16g,64和128的全部用的是东芝和海力士的tlc颗粒芯片,tlc存在着很多缺陷,比如擦写次数少(寿命短),容易掉速等,证明了苹果强大的自信,也证明了果粉们充足的信仰;
  • 第三,去年低到今年初的6和6p发生过tlc闪存门,不了解的可以百度,今年供应商换成了三星,只有时间能给我们答案;
  • 第四,这速度不如ufs2.0。
感谢评论区hexuan大神的纠正:
拆解显示6S/6SP是东芝和海力士的1xnm TLC颗粒,没有用三星的颗粒,三星的TLC至少还是40nm,耐久度比1xnm的好不少,可是苹果省钱用东芝和海力士的1xnm TLC,再加上SLC Cache加速,寿命堪忧

网友:
因为 NVMe 相比于 eMMC  性能上不是一个档次,因此这次 iPhone6s 的硬件升级是很厚道的。
NVMe 技术相比于 UFS 2.0 走的不是同一个道路,特别是在目前的阶段不能简单的判断优劣。
但我敢肯定学者 NVMe 也是一个很厚道、高瞻远瞩的一个做法,苹果一直做得很好。

网友:
速度再快也是不开放文件系统的残废

网友:
UFS的读写性能提高了,功耗情况怎么样?

网友:
题主国内发布会看多了
apple发布会什么时候提硬件品牌/硬件细节了?
追求硬件品牌和细节真应该用安卓机呢

网友:
小米MIX2搭载了UFS 2.1闪存,顺序读已经到了700MB+/s了,发展真快啊。

网友:
主要看随机读取速度和响应速度。
连续速度没什么参考价值,因为手机上几乎不会发生这种文件传输的情况。
所以在文件存取速度上 IPHONE6 比G6 还是差不少的。
不过手机和电脑不一样,一般程序都是在内存里缓存住的,手机也不会经常关机开机,所以文件存取速度对手机来说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