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内联座老是焊不稳,一扣就掉是为什么?

楼主(2017-12-12):
这小东西真不好伺候,风枪温度高一点就软答答的,还易折断。
好不容易吹上去了,一扣排线就掉了。
陷到母座里面抠不出,把母座也废掉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焊锡不好

网友:
前提把旧座子拆掉之后,打上焊剂加锡焊一次主板接口加锡,座子也要上锡,加焊油,这样240-260的温度就很容易焊好的,时间要短,不要对着座子长时间吹。

网友:
最好用旋风枪吹,焊盘要拖锡。这是维修最基本的技巧,多练吧

网友:
是不是小米4?稍微多拖点锡、风枪温度不要太高、用镊子把座子稍微用点力按在主板上焊

网友:
上座子前放点助焊膏,看锡熔化了再放上去

网友:
这个确实不怎么好稿,不过熟能生巧,要多练

网友:
取座子之前多打点助焊膏,垂直摘座子,这样主板上的锡基本不用补。用原板的锡焊的会牢固一些。加锡加的不匀座子就焊不稳。

网友:
最好用老锡,不要上新的低温锡,放点好的助焊剂,用2008或者德国大炮上,这样安全点,实在不行用嘴尖的烙铁头加40倍手持放大镜看哪个没焊好再补焊一下,这个确实不怎么好焊接,老的高温锡不容易有返修

网友:
座子是塑料 很容易吹软变形 我一般都是先镀上低温锡 然后吹上去 多练练

网友:
同感,一直就没成功过。小米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