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的未来——机器人维修

楼主(2017-12-12):
        昨天一个客户跑来问我能不能修机器人,我问什么机器人,他说扫地机器人,我说没修过,可以拿来试一试拿来一开机,在地上上就开启了FUCK地球模式,上下抖动,且速度极快,我说就是这样扫地的吗,客户:不是不是,是来回跑的。  哦,报了价,开始修 吧经过检查,是碰撞传感器被水泡烂了,传感器是一块小板,锈成了一坨,把上面小的传感器挨个拆下来洗刷一遍,电路板用细砂纸打磨一下,把短短掉的线补起来 装上 下地就正常了 这个主板用的是STM32F103,STM32F系列属于中低端的32位ARM微控制器,该系列芯片是意法半导体(ST)公司出品,其内核是Cortex-M3。系列芯片按片内Flash的大小可分为三大类:小容量(16K和32K)、中容量(64K和128K)、大容量(256K、384K和512K)。芯片集成定时器CANADCSPII2C,USB,UART,等多种功能。
       以后的电脑肯定是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了,所以,做维修要多学习新知识,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网友:
这个一般跟电脑怕扯不上什么 关系得,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自动化控制的模块

网友:
楼主 厉害 会修机器人 可以的 哈哈  。。。。。。。。。。。。。。。。。。。。。。。

网友:
只是一些简单的可以修,如果是主板其他地方什么问题就不好修了

网友:
好一个机器人     我觉得不如扫把来的实在  ,,,,,,,,,,,,,,,,,,,,,

网友:
这也叫机器人

网友:
机器人都修了,你走在我们这些维修员的前列

网友:
兄弟,我刚给大黄蜂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的中央处理器有点小问题,要去你那看看,兄弟接住了。

网友:
厉害了,机器人都可以修。。。

网友:
我们一天到修的笔记本的主板电路比这些所谓的机器人不得简单多少,有啥不能修,有钱挣就行,没生意的时候,电磁炉,电饭煲,热水壶,微波炉,我都修…哈哈哈

网友:
你觉得机器人应该长什么样?长头发大波浪

网友:
厉害了,这个都可以修好。。。。。。

网友:
这个都可以修,紧跟时代的步伐啊

网友:
支持。。技术非常棒。。。。。。。。。。。。。。。。。。。。。。

网友:
不就是个吸尘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