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919SW+ 开机屏幕就变暗

楼主(2017-12-12):
老客户,上门服务,电脑开在那,屏幕很暗,看屏幕上半部与下半部亮度不一样,重启正常,几秒钟后亮度变暗,模糊不清。拿到店里拆开,电源板电压很正常,驱动板电压也正常,装起来显示正常了。难道是屏线接触不良?屏线接触不良会引起屏幕变暗的症状吗,没碰到过这样的,怕返修丢信誉,老手指导一下

网友:
把屏线擦擦就好了?那估计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2018-02-24):
还是多试试再说,万一不是屏线的事呢。

网友:
这种应该是屏线问题,没有100%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