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D-I5 D1 开机不到一分钟风扇狂转一会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7-12-12):
型号:神舟K650D-I5 D1
板号:6-71-W65J0-D02
神舟K650D-I5 机器来的时候客户说风扇声音大,开机试了下真是大,正准备进系统测下温度,还没到系统,啪的就掉电了,然后就上论坛找工厂BIOS,找到了刷上还是一样的会狂转掉电,再上论坛一看,好多人都说是PQ。。。什么的管子爱坏,是通病,我都换了这些管子了,还是没解决问题,最后看了看图纸风扇的温控角是去到EC的,我就把去到EC的那个角挑起来,测试了还是一样会掉,东整一下西整一下整了一个上午,最后想了办法看看行不行,从网卡芯片旁边找了个1V的电压拉到显卡的供电电感上,意想不到惊喜啊,就这样拉着线裸板测试着,快半个小时了还没掉,风扇的转速也会自动调节了,这个机器应该就这样好了,整个论坛都看遍了,还是没人说怎么修好的,所以我特意把这个案例发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谢谢大家的支持,把机器装起来测试,下面是拉线的图

拉线的图

网友A:
这样拉线   估计不安全   并没有实际找到原因

网友B:
这个线也太细了吧,,,没有皮,不安全

网友:
目前 这问题还没有遇到 ,我碰到的是显卡驱动安装 失败。。。。。。。。。。。

网友C:
你这个是什么原理呢,为什么要这么拉线

网友D:
明显供电有问题嘛,要别处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什么原理呢,为什么要这么拉线

没有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显供电有问题嘛,要别处来供电。

问题是管子也换了   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线也太细了吧,,,没有皮,不安全

没事    才1V的电   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拉线   估计不安全   并没有实际找到原因

原因就是没有供电   拉过来用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什么原理呢,为什么要这么拉线

明白了,但这么拉的话,怕用不了多久哦

网友:
应该有供电芯片坏了,这样拉线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但这么拉的话,怕用不了多久哦

先不管那么多了    能用多久是多久

网友:
这明显是供电的问题  找到原因修好不难了吧

网友:
就是说明还是显卡供电这一块的问题了?对吧

网友:
网卡拉1.1V电压到显卡电感上?什么原理呀?

网友:
你拉线也应该搞一根粗点的呀,要不电流带不起呀。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显卡供电芯片坏的有,还有你的1V是哪里拉过去的。会带不起来的。显卡一跑3D,时间长了肯定会出问题。

网友:
楼主你这是瞎蒙的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的供电没有,楼主直接拉线过来,为什么不查一下为什么不出供电呢?

网友(2023-03-03):
最起码找到方向了。就算用一阵子会有问题 ,到时也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供电有问题 还是追根溯源比较保险

网友(2023-05-04):
拉到哪个位置的?后面看不到啊

网友:
这个机型有通病

网友:
显卡PWM供电 电流很大的哦 你网卡1V怕是扛不住的。

网友:
这问题还没有遇到

网友:
从这借电那边接在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