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44IU 新款机 新通病

楼主(2017-12-12):
华硕F441U 此机还在保修。问题就是单用电池不开机 或者用电池开机几分钟掉电 或者完全识别不到电池 此机是内置电池 需要拆机 拆机会发现电池上出厂时少打一个螺丝 在把电池重新安装下 在加个螺丝就能解决以上的问题 希望能帮到各位哈、
华硕

网友:
说不定是电池取了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说不定是电池取了放下电就好了,遇见内置电池的机器,出现这个现象还是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