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6采用的UFS闪存为何随机写入速度很低?

楼主(2017-12-12):
根据贴吧微博网友的大量晒机图可以发现,虽然小米6的连续写入水平均在700M/s以上,相对EMMC明显高出很多,但随机写入这一项只有10-20M/s左右,与普通EMMC几乎一致。 经过优化(f2fs)后的EMMC的实际体验是否真的能够接近(甚至超过)UFS呢?

网友:
因为两家公司采用了不同的文件系统格式。华为用的是F2FS,F2FS,它的全名叫Flash Friendly File System,即对闪存友好,据称针对于NAND闪存有特别设计。最开始它是由三星电子在2012年秋季公布,开发者叫Jaegeuk Kim,当时是三星员工,在后来被MOTO挖走,于是我们见到了用F2FS的MOTO X系列,前年又被挖到了华为,故而有了全线F2FS的EMUI5.0,号称流畅度提升20%。理论上主要特性有两点,一个是能提升小文件的随机读写性能,再就是降低回收数据块,即碎片整理的开销,这在华为的宣传中也有所提及。不过也有缺点,一是需要Linux内核支持,二是占用存储空间更多,另外还有说法认为出错率更高并影响闪存的寿命,以及EXT4优化好了完全不怕F2FS。所以三星手机上并没有使用这项技术。华为在mate9发布会上,说能保持手机18个月不卡,18个月后卡不卡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文件系统在小文件的随机写方面提升很多,但是在大文件方面并没什么优势,评测软件在测评时,会大量随机写入小文件,正好和 这个文件系统契合,所以数据看起来快很多很正常。此外,据大神发现,mate9的闪存也并非所有都是F2FS,diskinfo显示只有data分区(包括data和sdcard)使用了F2FS,而系统和缓存都还是EXT4,这样F2FS只会影响到第三方应用一段时间内首次读写文件时的速度,这只是使用流畅度的一部分而已。此外比较重要的系统和较小的缓存分区仍采用EXT4,似乎印证了F2FS出错率更高和占空间更多的问题。
看到一个评测文章,FSFS会大幅提高文件所占用的空间,上图(侵删)

上图可以看到在空盘刷入仅为700M不到的系统下,在data分区下f2fs的数据占用了2.4G的空间,ext4格式系统占用了1.7G空间。两者相比f2fs多了40%左右,60G的手机可能只能放入40多G

网友:
adrobench不同版本的随机写入数据是不同的,新版本比旧版本数据大很多,题主要控制变量,截图软件版本号什么都没有,怎么评价?

网友:
小米6和其他UFS机型跑分慢是事实。

@赵建强 的图片。在此表示感谢。
华为的大多数EMUI 5机型都能随机写入破100MB/s。
有海军说,这是因为小米6用的是劣质UFS芯片,我嘞个去,能多读点书么……自行Google F2FS不谢。

或许?当年有人用魔趣,改F2FS,自己说没啥感觉。用久了还掉速。
不过华为既然敢把一项不太成熟的技术投入实际应用,就说明华为很有可能克服了一些技术难点。

目前纠结的是没有eMMC的机型对标Mi 6和S8……大米手里的是一等奖,别的评测媒体都是。
只能等大米评荣耀9了。

网友:
我虽然不懂,,,但是我知道XP系统再优化,开机速度也比不上固态硬盘W10

网友:
f2fs只是文件系统,推送更新就可以变成f2fs。那么问题来了,小米要是推送f2fs更新,华为的emmc怎么办?

网友:
64g emmc,重点还是要看随机写,用户体验重点在这里
顺序读写跑跑分爽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