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5报错4005 4014

楼主(2017-12-12):
硬盘换了N个,内存重植了,现在是刷机提取完固件,一直卡在(正在恢复),拔掉数据线,报错4014,懵B了

网友A:
先不装硬盘,看报错多少?一般是硬盘底层没有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装硬盘,看报错多少?一般是硬盘底层没有弄好

不装硬盘也是卡在这,拔掉数据线报错不一定,有时4005 4014

网友:
理论思路清晰手工扎实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看看小件是否有虚汗啊

网友:
ipad5有些主板不耐高温,经常4014,有的做暂存可以好,有的怎么做都不行。反正不装硬盘正常应该是错误40.

网友:
拆硬盘 看报错 还是这样就是上盖 CPU

网友:
楼主什么原因要动硬盘额  是不是哪里动作出问题了

网友:
怎么坏的。看看电池,有没有问题。再看CPU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