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后主板上CPU和显卡风扇还在转动

楼主(2017-12-12):
老电脑,技嘉H55M-S2V主板,HD5750的显卡,装的win764位系统,前几天开机突然显示bios配置丢失,然后就是反复启动貌似恢复了bios正常进入系统,再次关机以后就出现cpu和 显卡风扇继续转动的现象,必须手动按住机箱电源开关6秒进行关机,开机自检貌似也比以前慢了很多,调整了win7电源管理,进bios查看电源管理也好像没什么问题,恢复了一次bios设置还是不行,请大神判断一下是哪里的问题?是主板坏了吗?

网友:
这样抱着你的电脑出门然后找一家修电脑的给你看看吧。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