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S-14isk 二修机子,充电芯片问题。。。

楼主(2017-12-12):
我手头有个二修机子,拿来换过充电芯片,不晓得他的这个充电芯片是不是对的、、、
哪个同行手头有这个机子,麻烦看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换上去的是24780、、、、、、、、、

网友:
有没有图纸图纸上看下是什么型号

网友A:
这个主板有版号吗? 把版号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有版号吗? 把版号发一下!

14292-1、、、
感谢、、、、、、、、、

网友:
无语   这个机器好像没有图纸啊  你去淘宝问一下啊

网友:
这个图纸应该有 你找个图纸看看 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个图纸应该是有的,找图纸上的型号

网友:
去淘宝呀

网友:
机器太新了。没图纸。我在找310S-14ikb的。也没图纸

网友B:
24780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780是对的。。。。。。。。。。。。。

好的,感谢哈、、、、、、、、。。。。。

网友:
有图纸就可以查看到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没有图纸吧                 不怎么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