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三星450R4J不触发

楼主(2017-12-12):
昨天下午我老弟给我打电话说机器突然咔的一声就灭了,在按开关也没反应了,手头正好没事,就让我老弟拿来了,心中还想呢,可别是短路。拿来后拆机发现电源口被他插碎了

随即在主板打各大电感阻值,没发现短路,还有手里有三星电源口,拿出来先更换,结果,孔位不对,没办法改吧,
改完后,满怀信心的上电,没有待机,好吧,只能上论坛找找图纸,结果没有,还好找到了这条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9378-1-1.html,然后找到了充电芯片

测20脚VCC19V,测6脚ACDET适配器检测脚2.8v 正常,16脚REGN 线性也正常,4脚ACDRV应该输出24V去驱动场管的G极导通,结果只有0.8V,当时心想能不能是芯片的毛病,结果在这帖子里看到很多都是芯片没问题,而是场管出问题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14637-1-1.html,在附近真的发现问题了
更换后,满怀信心的上电,结果亮机了,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这个就是跟论坛学习的好处,我们都是遇到问题,先上论坛看看同故障

网友B:
那你找到后有没有查芯片的PDF资料 资料不一样千万不要随便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找到后有没有查芯片的PDF资料 资料不一样千万不要随便乱换。

论坛里就有通用的芯片资料,换了一个场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跟论坛学习的好处,我们都是遇到问题,先上论坛看看同故障

对呀,每次我也都是上论坛找找,看看大神们都是如果维修的,顺便找找图纸

网友:
恩  不错的经验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你们笔记本的料板都怎么弄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你们笔记本的料板都怎么弄来的啊?

这就是有论坛的好处。
修的时间长了自然料板就多了。

网友:
修得不错,加分

网友:
很不错!但是没有图纸的话很难修!!!点赞了!!!!!

网友:
学习了!希望能够遇到这样的板子!!!!!!!!!!!

网友:
应该就是保护隔离电路把,应该就是保护隔离电路把,

网友:
一般料板是多少钱一块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继续努力

网友:
料板都是修不好的或者是几十块收回来的机器壳里带的,。。。。

网友:
论坛是个好东西啊有事没思路了可以看看

网友:
比较常见的故障

网友:
这个应该先打公共点阻值  在测隔离管  以后不要走弯路了

网友D:
是不是场馆的G极 S极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场馆的G极 S极短路;了?

对对对,就是场管短路了,更换了就好了

网友:
很好的啊,直接了当。谢谢分享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