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ECS A55F2-M3 主板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7-12-12):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精英 ECS A55F2-M3 主板,说能开机但不显示,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主板拿到手后,看到灰尘特别的多,就随便清理一下,加电测示,结果确实这样,诊断卡不跑码。于是维修的前几斧子就使出来了,用万用表依测量,CPU供电VCORE 1.3V ,内存供电(DDR1.5V) 桥供电(PCH – 1.05v) 锁相环供电(PLL-1.8V总线供电( VTT-1.05V)系统代理供电(VCCSA-0.9) .PCI A13 A140.3V 0.4V PCI-E A11脚复位电压为3.3V,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那就刷写BIOS吧,结果依旧不跑码。
  郁闷了,静心想了想,依据测量结果,电压 信号都有了,那问量还得围绕COMS电路去查找,于是仔细查看BIOS芯片到跑线这间时,发现问题了。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jpg看到R154电阻接近脱落了,焊接同一型号的后,问题解决。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

网友A:
你这么牛逼呢,当俺老师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牛逼呢,当俺老师好不??

哥 我也是菜鸟,你有什么发贴子分享一下呗,大家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