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安卓运存与内存扩容的问题

楼主(2017-12-12):
现在对低容量的安卓手机扩容比较流行。而且现在很多都是运存与内存集成在一个芯片中,emcp221系列的。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推荐32G或64G的芯片型号。

网友A:
221好贵的, ram+rom的,换起来倒是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1好贵的, ram+rom的,换起来倒是轻松

就是有点贵。但是还是有市场。还需要买个编程器来刷资料什么的嘛。我一直在考虑。

网友:
要写底层吧,不然刷不过,我看网上的空资料的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