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G,开不了机,电源器显示只有64毫安,有师父在吗?

楼主(2017-12-12):
         苹果5G,开不了机,电源器显示只有68毫安,有大师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哪里问题?请教大师指点,谢谢了

网友:
4.8V接电池座无问题?电池不是4.2v么

网友A:
触发后64毫安吗?  查下复位和总线吧。。

网友:
u2换掉    换。。。。。。。。。。。

网友:
5研究还可以 秀秀太费时间 没价值。。。。

网友:
换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1234567899876543210.31324878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DFU模式。看看是不是能联机。能联刷下看。不能联拆硬盘吧

网友:
通用。我经常用5s的装6、6s 没一个出问题

网友:
看看能不能联机吧,如果能联机就直接刷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后64毫安吗?  查下复位和总线吧。。

你好,请问总线怎么查的呢?小白求教,谢谢

网友:
漏电;额   看U2阻值     针脚

网友:
看看能不能联机吧,如果能联机就直接刷机吧

网友:
漏电一个个拆芯片测阻值吧,其他没办法了,基带电源和基带看看

网友B:
这个电流是DFU模式可能性大 先看能不能联机   你电压高了  正常4.2 一般电流70-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流是DFU模式可能性大 先看能不能联机   你电压高了  正常4.2 一般电流70-80

固定的负载 电压越高电流越小 电压越低电流越大

网友:
看了下楼主的回帖,建议你还去迅维学学吧

网友(2018-02-03):
有台5S 刷机报4013 可能螺丝孔可能硬盘。 发浙江换盘没搞定,说需要搬板!有大神需要练手吗?修好给辛苦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