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花屏的来看看

楼主(2017-12-12):
电脑花屏,一般都是直接和内存或显存有直接的关系,而且驱动也有时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第1步:检查显卡温度是否正常?可以下载一个鲁大师,或一些相关软件进行直接检查测试显卡温度是否正常。
电脑互助网注:当显卡温度过高时,电脑往往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故障,花屏只是其中一种故障。
有关检查显卡温度是否正常,可以参考资料:电脑各部件温度查看方法显卡温度多少正常 显卡温度降低方法

第2步:排除是否为游戏问题?可以尝试先游戏直接给卸载掉,然后再重新下载游戏客户端尝试。
电脑互助网注:需要说明的是在卸载时,记得使用一些清理,把系统垃圾,还有注册表垃圾一起清理了。

第3步:更新一下显卡驱动程序,可以使用驱动精灵,或直接从显卡官网下载相应驱动程序。
电脑互助网注:因显卡驱动程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还是尝试一下。

第3步:排除以上原因之后,那么就是硬件方面的原因了,台式电脑关闭电源并拆开机箱,有独立显卡的拔出显卡,擦拭独立显卡金手指部分,并重新插回插槽中。
电脑互助网注:在擦拭显卡金手指部分时,检查显卡上灰尘是否过多,线路是否出现烧毁等情况。
有灰尘就清理,线路烧毁就换显卡,或拿去维修。

第4步:不管有没独立显卡,再把内存条也拔出来,清理内存条金手指部分,再插回去。

第5步:插好之后,通电并开机,在开机过程中,不要上机箱盖子,有独立显卡的看一下,独立显卡风扇是否正常运转。如未运转请拿出去维修。

第6步:如果排除以上原因后还是无法解决,可以尝试着备份一下系统,找张新系统盘重新安装尝试。如果有独立显卡,可以把独立显卡拔出来,拿到相关维修点进行维修。

转载时请注明:转载自《电脑维修技术网》原文地址:http://www.pc811.com/3/8/25804.html
凡文章内未标注来源均为原创文章!恭候您的意见

网友:
大神,我的联想B305开机花屏怎么办啊

网友:
很有道理的样子,厉害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好样的,向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