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u口硬盘口在boot里不小心禁用了怎么做系统

楼主(2017-12-12):
前几天收到一个夏新笔记本系统坏了,刚开始开机能进boot,键盘u口都好用, 装系统时在boot里不小心把键盘 u口 硬盘口禁用了,现在只能开关机。夏新笔记本硬盘旱在主板上但有硬盘口,就找了一个做了系统的硬盘装上还是老样子,硬盘口禁用了连认都没认着。平常笔记本放一下电就恢复出厂设置了,拆开夏新笔记本只找到内置电池,没找到cmos电池,内置电池拔下又插上还是老样子 谁能把这台禁用了u口硬盘口和键盘的笔记本装上系统,有点位图也行,我找一找cmos电池在哪里

网友A:
找不到直接把coms芯片供电脚,对地放电不就行了。或者从芯片供电脚反查到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直接把coms芯片供电脚,对地放电不就行了。或者从芯片供电脚反查到电池。

找不到coms芯片脚,怎么找,我拆开笔记本测了连3v电压都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coms芯片脚,怎么找,我拆开笔记本测了连3v电压都找不到

内置电池取拔下,按开机键30秒看能不不能放电。主板这么小,感觉山寨呢,像平板的板子一样

网友:
神坑啊,又被自己给坑了,期待这台电脑的最新进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置电池取拔下,按开机键30秒看能不不能放电。主板这么小,感觉山寨呢,像平板的板子一样

就是山寨的,刚刚拔了内置电池按下开关30秒试过,不能放电,

网友:
楼主牛人。。这样的坑都能自己挖。。。。学习了。。。。

网友:
没办法的话就只能看找不着到这台机的BIOS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机子,主板这么小,看在主板上能找到BIOS芯片不,找得到就重新刷一个BIOS应该用OK了

网友:
这个是用平板改的笔记本吧..这个系统是专用的哟

网友:
看下后盖有没有放电孔有就盖上盖子用针插下,没有就拔掉电池放半小时就可以呢。

网友:
学习了,楼主这坑挖的有点厉害!!!电池断电按住开关机键等一会儿看看,

网友:
看LZ怎样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