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灯高压板改成2灯高压板,已搞好

楼主(2017-12-12):
短接灯管插座的两脚,大部分可以,也有不可以的,可能是保护电路的原因吧,这种情况才改高压板
原因

网友:
4灯改双灯 ,没看有返修的没 。要是没得化 下次我也改 ,也不用用双管的高压条改

网友:
这种还会返修的,但一个月以后的事了!我这常做这种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下次我也这样改

网友:
直接去保护啦,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说实话,刚过保就坏你修得也没有意思,,客户都是长期合作的,这样有啥意思

网友:
4灯改双灯,屏幕很暗,好多客户接受不了的,呵呵

网友:
我们一般都老老实实的换灯管了 这样亮度不会受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