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G150M-B开机2分钟后报警灯闪然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7-12-12):
版号 WA500-D02   开机2分钟后报警灯闪然后自动关机  怎么解决方案, 刷过BIOS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温度过高引起的报警关机,可以测试温度试试。

网友:
这种机器好像一般都是显卡方面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可以在电池状态下试试,然后在电源状态下也试试。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