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开机花屏

楼主(2017-12-12):
大师们看看这个一体机开机花屏是哪里的故障呢?

网友:
屏占90    其他故障 10   基本是ggggg了

网友A:
瓶 显卡   还有瓶线都有可能排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瓶 显卡   还有瓶线都有可能排查下

貌似内部温度比较高,散热片堵死了,我拆开CPU散热器,里面的硅脂膏都硬了,这种现象能不能说明显卡烧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B:
这种显卡坏的可能性很大,上个BGA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显卡坏的可能性很大,上个BGA就知道结果了

有2个APL5912 的1脚5脚蜂鸣了,是不是这2个芯片问题啊?   旁边的5930  的1  5脚不蜂鸣,新手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种花瓶 挺奇怪啊  不好解决啊    啊    啊

网友:
先干显卡,     不行这种换显卡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确定显卡还是屏.摘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