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M5010奇葩故障

楼主(2017-12-12):
机器拿过来,开机花屏,通病,加焊显卡,但是加焊完显卡之后,奇葩问题来了,接硬盘在读取硬盘的时候掉电,不接硬盘不会掉电
但是我接了硬盘不接内屏,我接外屏也不会掉电,而且接外屏可以进系统用,那么问题来了,硬盘和内屏有什么关联吗?望大佬告知,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太多了,都不建议修了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太多了,都不建议修了的机器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佬

网友:
怎么解决的 说一下啊   换显卡?

网友:
楼主说说怎么解决的 给我们长长经验吧

网友:
哪里短路造成掉电?

网友:
什么原因啊~~~~~~~~~~~~大神还望告知

网友B:
正是奇葩故障  这种问题 肯定是 供电 方面问题了 围绕着 电  硬盘电  屏电 思考 都需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是奇葩故障  这种问题 肯定是 供电 方面问题了 围绕着 电  硬盘电  屏电 思考 都需要电

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2020-05-28):
屏线装错了,是不是装在C壳下面了?

网友:
什么故障那么奇怪

网友(2023-08-17):
显卡问题!遇到显卡问题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