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绿色板LG4858L MB 11326-1 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7-12-12):
联想G480 绿色板LG4858L MB 11326-1 装电池插适配器按开关不触发,拔适配器单用电池正常进系统一切正常插回适配器能正常充电,通电时把电池扣了还能正常放电显示,单插适配器测量桥的待机条件正常PM_PWRBTN#也送到就是不发出PM_SLP_S4#,PM_SLP_S3#,BIOS也刷过啦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充电芯片是否工作正常,我以前碰一个是因充电芯片的适配器检测脚的分压电阻坏了,换了电阻就好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楼上的经验可以参考一下,应该是相关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
再仔细看看时序,AC模式下发出S3的条件都齐了么

网友:
PWRBTN有跳变只能大概判断EC这边的大致条件正常, 所以才会发出这个上电请求信号,那南桥的条件你是否都测过了?例如,RSMRST,RTC的相关电路,32.768的晶振有没有起振,还有适配器的检测信号等等

网友(2020-04-09):
我的现象也这样,外接电源把电压调低17V左右就能触发,但不能充电,AC_IN为低就能触发。奇怪哦

网友:
热晶振附近可以正常使用,应该是桥受潮引起

网友(2024-12-03):
AC IN这个看没有,电池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