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MSi MS-16J9进水维修

楼主(2017-12-12):
   前几天接到一台V星进水机器,2017-5月份的机器,机器型号MS-16J9。客户描述进水后还能用,第二天就不能开机了。报价处理进水,能好的话就收点手工费,不能好的话修主板再另谈。拆机后发现多处进水,小板和主板都有进水,刷干净进水的地方。进烤箱烘烤2个小时后开始检查主板,对地值无异常后上电待机0.01,不触发,此板无图无点位,跟客户报价修主板,客户觉得价钱稍贵就不修了,收了进水处理费客户就走了。过了几天后客户又回来了,说同意修,给客户登记后留下机器开始维修主板。

主板型号MS-16J91 VER:1.0
新机器没图无点位,只能凭经验维修,首先公共点是正常的,待机3V正常,电感3V5V没电,3V5V芯片待机正常,没开启。按开关无反应,怀疑EC待机条件不满足,EC型号KQ9028Q,没有这个芯片的参考图纸,放弃检查EC,换条思路检查其他,开关小板通过一根排线链接到主板,检查开关键没电,取掉小板直接刮排线座也无反应,排线座不知道开关线是哪根,从开关键开始跑电路,开关应该会到排线座,跑电路开关与排线座不通,小板之前也是进过水,刮开开机线发现断线
飞上线后
做好绝缘
触发后完美亮机

测试一切正常,此机修复,这款机器是触发后才有3V5V

网友:
还好 故障不严重, 要是 吊件 就麻烦了  ,没图纸  MSI 主板比较偏门的牌子

网友A:
虽然是目测出的故障点。但是还是太厉害了。

本人没有图纸是修不了的。

网友B:
没看见断线呀 电线

网友B:
你补线的 看上去好像是断线了

网友:
很细心,也很有耐心,又比较有章法,不错的,赞一个

网友:
没图纸能做到了,辛苦了。谢谢分享。

网友:
没图纸点位又查不到芯片资料基本就随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补线的 看上去好像是断线了

拍摄角度问题,实际上没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见断线呀 电线

拍摄的不是特别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目测出的故障点。但是还是太厉害了。

本人没有图纸是修不了的。

这个断线是看不出来的,这个在喷码下面,刮开才看到的

网友:
MSI修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没图纸  MSI 主板不好修,赞一下

网友:
这游戏本收费不错吧   哈哈   几大百到手

网友:
这个只能是算运气好了,要是严重的话就不好弄了。

网友:
能做到这点不容易,给楼主赞一个了。。。。。。

网友C:
你不是说刮开关排座也没有反应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说刮开关排座也没有反应吗

我是说开关到排线座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说开关到排线座不通

这样说就对了嘛,差点误导我,哈哈, 我是新手莫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