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七彩虹CF-G6-MX Series3.0

楼主(2017-12-12):
七彩虹CF-G6-MX Series3.0.rar
文件

网友:
七彩虹的BIOS官网下载的可以编程器直接刷。
而且你写的这个型号也不准确。用你这个型号在官网根本查不到。正确的型号要看主板上的贴纸,多数是在主板背面,型号类似C.H61U V30这样,用这个在官网就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