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 掉电维修

楼主(2017-12-12):
  宏基4738G 问题:  显示LOGO 掉电, 有时候进系统掉电,拆开电脑看了一下主板独立显卡,板号DAZQSAMB6F1.广达代工,只要不是小白都知道广达主板,有一个PG信号,只要哪路供电出问题。哪个芯片是不可能发出PG信号的,广达主板少一路PG信号也会掉电,我个人维修喜欢直接加一个3.3V在PG信号上,然后在测哪个供电没有,加了一个3.3V在PG上还是掉电,在百度找了一下这个宏基4738G有显示一下就掉电的问题,看了几个贴子都说是BIOS出问题,接着自己走进死胡同,刷BIOS,刷了好几个都不行,有百度看了一下别人的贴子有一个人说他刷了8个BIOS才好,自己有刷了几个还是不行,直接淘宝买了一个刷了一样还是不行,这个时候打死我也不相信是BIOS问题了,看了一下是独立显卡,难道是显卡出问题了,直接BGA上到220度,还是不行,难道今天就要死在这台机器上,南桥也加焊一下,还是不行,还是老实一点对着上电时序维修吧?用示波器实在点,查所有滤波电容很漂亮,不会是显卡坏了吧,同行机才报100,开始查EC所有能引起掉电的脚,问题浮出水面,这个机EC芯片是WPCE885, 95脚不正常只有1.95V, *脏话*这个脚是开机脚正常是3.3V...,直接把95脚 抖起来 3.3V正常了,直接干掉这条触发线,飞一条线,维修结束,…………有时候维修还是对上电时序修好点,不会走弯路,………………很久没有发由点贴了,为什么要发贴看到网上有人修这个问题刷了BIOS很多还是不行,看一下对各位同行有没有帮助       NBSWON# 95

网友:
这个技术还可以,直接飞线,学习了。。。。

网友:
掉电的修起来真要命,楼主厉害,能找到问题的关键,很经典的案例学习了

网友:
掉电的问题一般不好解决啊    要靠经验

网友:
这个技术一看就是大师级别的 啊    我要是 有着技术就行了

网友:
寻味山顾客有学到的真多啊啊     要好好钻研

网友:
俗话说  迅维网现在要金币才搜索 真是好麻烦啊

网友:
电源好信号一个厂家跟一个厂家的不一样啊  可以给总结下吗

网友:
掉电问题不好修 楼主很细心

网友:
确实要多看看,找找问题点,不能一味的看通病

网友:
掉电的机子比较麻烦,可以看下温控芯片那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清晰,思维敏捷,不愧为大师级别的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好样的,向您学习了!!!

网友:
说实话这机器我修过好多掉电的,都是刷BIOS好的,楼主这个故障还没遇到过,记住了,谢谢分享经验!用心发帖,拒绝灌水。

网友:
显示一下就马上掉了还不是很烦,不定时掉电就真是烦 死

网友:
这个板子一般掉电都是pch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