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JW3 神舟Q480S 触发掉电 无CPU供电 根据图纸按时序 “秒修”

楼主(2017-12-13):
广达JW3 神舟Q480S 触发掉电 无CPU供电  根据图纸按时序 “秒修”

通电 触发即掉电 电流不等 最大0.1A左右 自动重启  无限循环…………

目测外观无异常 成色还好

全板量无CPU供电 显卡供电  其它各电感均瞬间有输出

CPU供电芯片 NCP6132B

量4脚VRON瞬间正常

短接8脚VBOOT到地后有输出   确定问题在SVID

时序浮现 (已印脑中 嘿嘿)

1、EC-->PCH_PWROK-->PCH-->PWAOK/APWROK-->PCH-->BIOS
2、BIOS-->PCH-->25M-->延时/PROCPWRGD(H_CPUPWRGD)-->CPU。
3、DRAMPWROK/PROCPWRGD-->CPU-->SVID-->核心供电/核显供电-->过内存后--CPU再次-->SVID-->集显供电

量 无PROCPWRGD(H_CPUPWRGD)  同时PWAOK/APWROK正常

锁定问题在PCH  BIOS或25M

量PCH PCH_XTAL25_IN 无 不正常

跑线 至U9 时钟芯片5脚

量2脚VDD (+3VLANVCC) 无电压 不正常

跑线 至PU5  9脚输出无  1脚控制无 不正常

1脚跑线 至EC 24脚

量 24脚输出正常 再量 两点断线

查24脚引线往里面走 无过孔  只能飞线至引脚上  且飞线过长 暂先不考虑

查PU5图 LAN_POWER功能  短接PU5  1-2脚  完美修复

让学徒装机测试  开关机  重启等都正常

当然网络换醒不行了  实际上这个功能也没鸟用

用时约半小时左右  最后一烙铁搞定  再无多于动作

收银下班  学徒搞卫生 关门!......................

觉得好  谢加点分  再谢!

网友:
点错了  请问下怎么删除?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