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A上电0.26A维修过程,分享一下。

楼主(2017-12-13):
   今年快过完了,生意也是奄奄一息的。哎、
回归正题,今天坐在位置上发呆。一个帅哥进来问道:师傅,还在修电脑没有。。。心情郁闷得很,我不修电脑难道修理你????,,,当然,不能这样对待客户、。
赶紧答道:肯定再撒。帅哥不知道哪里一下拿了一个笔记本出来,来给我看看,大半年没有用了。今天拿出来说下一首歌,打不开了。
  我接过一看,这电脑真老,华硕F80A,心里有点印象,貌似是SIS芯片组的。。。插上可调电源,拔掉电池,待机0.021A   一按开关上电到0.26A,坚持2秒,掉到0.021.(不是说3秒真男人吗)。。应该是哪里电压没出,保护了。心里大概有数了。于是对客户说,主板有问题,需要留下维修,大概XXX钱,修不修。。客户想了想说,修嘛。于是打发客户走人。
    把手里的事情忙过了,迅速拆机。拿出主板,板号:F80S REV2.0  。裸板测试,故障不变。
于是,拿出我的神器开始到处戳各大电感。
3V待机正常
5V待机正常
当戳到CPU电感的时候,发现没有电压。
于是跑图纸发现芯片供电开启为0V,断开44脚后也是为0V。 开始跑线,一路跑到这里, CPU_VRON一路跑到了这里,翘起该芯片第五脚,电压也是为0.排除此芯片拉低该信号。CPU_VRON另一路进了EC,翘起96脚,依然没有CPU_VRON .论坛下载了一个bios刷上,故障依旧。没办法了,找了一个F80S 1.1的点位图,慢慢查吧。华硕的就是麻烦,丝印没有。
   找到上电时序图, 根据时序图看出EC发出CPU_VRON信号前需要MCH_OK#产生,图纸上找不到该信号。于是追查MCH_OK#上级信号,在产生MCH_OK#信号前,SUSB_EC1#控制的VS电压需要正常输出。打开点位图,找到各个VS电压,发现全部无输出,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从图纸看出各组VS电压需要正常产生 需要先有G级控制电压,也就是+12vs,找到+12VS电路, .发现该三级复合管损坏。导致+12VS未能正常产生。该芯片原理为:+12VSUS电压加到该芯片3脚,也就是内部PNP三级管的C级,同时电阻分压到控制级B级,接地电阻不接地,加到内部npn三极管C级,SUSB_PWR#为低电平的时候,NPN三极管截止,PNP三极管B级为12V电压,处理关断状态。SUSB_PWR#为高电平的时候,NPN三极管导通,C级接地,B级通过电阻分压以后得到比+12VSUS低的电压,然后PNP三极管导通,产生+12VS。
     手里找了所有料板,均未发现有次芯片。实际测量得出第一个PNP三极管完好。第二个NPN三极管损坏。从料板拆了一个DTC114EU装上,并飞好线。+12VS正常产生。 手机像素不好,将就看。
此时,CPU供电已经正常产生。电流卡在1.2A不动。心想没理由啊,只要不是进水机和几修机一般故障点都只有一个。于是,把BIOS刷回去。上电,电流几次跳变到1.85A,这电流照理说,应该显示了啊。赶紧外接显示器。 果然已经正常显示,测内屏供电为0V.背光开启电压为0V。看来是显卡有问题还是屏幕有问题。
联想到帅哥说的,半年没用用过了。赶紧拿出我的吃灰的示波器,上EDID信号 看来显卡兄弟已经工作了。拆开屏幕,重新插拔了一下屏线 装机测试收工。。。
料不好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改下电路也是可以的。

网友:
技术很好啊,一路追查,顺利找到故障点

网友A:
12VSUS直接短接12VS应该可以用吧,电流应该没问题

网友:
楼主辛苦了  无私分享经验  值得 好好学习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门面的啊    还不如开再电脑城了

网友:
楼主技术帝厉害,这类机子散热不好显卡也最容易出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SUS直接短接12VS应该可以用吧,电流应该没问题

直接短接的话会照成待机电流过大。。。可不可以用的话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门面的啊    还不如开再电脑城了

电脑店偶尔修修机,混日子吧。主要做监控和单位耗材

网友C:
楼主技术帝厉害,这类机子散热不好显卡也最容易出问题,谢谢

网友:
学习无止境,都是精华  ,多多学习

网友D:
楼主精神可嘉 说实话看到这样的老机器 我都让直接换板 都不想修了

网友E:
跳的很低啊,不出cpu供电这个就厉害了

网友F:
楼主是高手,主板没有丝印我就修不了了 ,点位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高手,主板没有丝印我就修不了了 ,点位不会用

只要有点位图,用起来其实比主板丝印还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跳的很低啊,不出cpu供电这个就厉害了

什么跳得很低?跳线?还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精神可嘉 说实话看到这样的老机器 我都让直接换板 都不想修了

有些人,你说修他要修,但是你叫他换主板他就不一定会换。即使价格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帝厉害,这类机子散热不好显卡也最容易出问题,谢谢

SIS芯片组其实还好。显卡也高不到哪里去的。风扇改一个常转

网友:
现在店铺接修的机器实在是太少了!

网友:
华硕机子好多没图纸。麻烦。楼主牛啊

网友:
厉害了,我要是有这技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