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故障]
iPhone6sp照相抖动

楼主(2017-12-13):
昨天收到一块6sp,让我帮他还摄像头他自己买的摄像头,他和和我说照相的时候摄像头抖动找我给你他换上,换上之后摄像头还抖动就是在对焦的时候抖动但是我一经按得很好了,然后就像一个小办法在摄像头那塞了一点卫生纸奇迹般的好了对焦啥的都能用。由于当时没有设备没照相

网友A:
这样也行                                       。。。

网友:
维修就是要不断思考,有的方法属实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                                       。。。

对啊当时我也蒙蔽了但是最后还是行了

网友B:
这个也行     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行     接触不好

应该是对焦的时候他对不上导致摄像头一直晃动

网友:
理论思路清晰手工扎实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经常遇到,可以拆下那个垫子

网友:
没有安装好,会这样,里面有个小马达摔了之后会坏。

网友: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网友:
有可能这台机器换过后壳,后壳不标准。

网友(2018-01-12):
感谢分享,难遇到的问题,很好的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