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报警七声

楼主(2017-12-13):
dell 5525的
笔记本
,开机报警七声。拆开主板后,电子没电了。换后,以为好了。就刷了bios还是不行。大家认为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笔记本

网友:
上次搞了一个是AMD的CPU坏了,7声报警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你看下显卡供电原来修过刷BIOS也不行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6154-1-1.html
你可以参考这个试试 能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的

网友:
内存和CPU都换过吗,很有可能是这里的问题,AMD主板发热量大,建议看看CPU显卡之类的

网友:
没加焊显卡试试有可能的。。。。。。

网友:
显卡问题吧 或者cpu 坏了·都会这样

网友:
报警七声CPU故障
7 CPU Cache test failure Processor failure

网友:
看看换了电池 。桥上看有电没有 桥上面有个3.3VRTC电的

网友:
北桥虚焊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不过要排除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