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BGA

楼主(2017-12-13):
无铅锡熔点不是225左右吗,为什么我在BGA上面需要300才能取下来,正常吗。300会不会把BGA芯片干废

网友A:
冬天 这么冷  确定BGA 显示200多度 就真的 200多度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冬天 这么冷  确定BGA 显示200多度 就真的 200多度了吗

是不是BGA返修台显示的数据不准的意思吗

网友:
应该是冬天,温度也有相应的差异吧

网友:
BGA没调好。正常BGA输出温度245即可。 风嘴内部245,吹出来到达板上,能到230左右。